黑鲨3 PRO无显示维修

楼主(2021-04-14):
机器能开机无显示 测量显示座二极值和开机瞬时电压与正常板对比一样 判断应该是CPU到DSP线路问题 加上黑鲨容易虚CPU通病 选择直接重植 由于背面电源和旁边的UFS也封胶 需要控制好温度和时间 一起拆下再分层差不多软化的临界点拆是最好的

网友:
       手机不会搞 ,,

网友:
  手工活给力

       从事这个活有多久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