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不充电故障求助

楼主(2021-04-14):
各位维修大佬,我自己有一台老的MACBOOK PRO型号A1278老笔记本,现在故障是不充电,充电器确认好的,插上电充器灯一直亮绿灯,不会变红灯,进系统显示已连接未充电,电池量一直往下掉,但是偶尔可能又是好的,会充电,这个概率很小。请问大佬 这个是什么故障啊,是电源管理芯片问题吗?

网友:
机子没进水过,未修过

网友:
你是搞维修的吗,如果不是就拿到专业的地方修一下,这个问题也很简单

网友:
拿去专业维修的地方去检测吧,你这个还能开机正常用,或许你自己捣鼓一下把故障扩大了得不偿失了

网友:
避免问题扩大 建议找专业地点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