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EC BIOS怎样刷?

楼主(2021-04-14):
刚入门笔记本的小白一个,平时台式机的BIOS倒有刷过,但是步入笔记本后看到网上有EC BIOS文件,这个还没搞过,路过的高手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EC带BIOS程序的没有刷过。都是买

网友A:
EC BIOS分外挂和内置,外挂就是普通芯片,刷法一样。内置就需要用专用编程器刷,比如RT809F。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 BIOS分外挂和内置,外挂就是普通芯片,刷法一样。内置就需要用专用编程器刷,比如RT809F。

谢谢分享。

网友:
需要转换座子,刷法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