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电脑一打开网页就死机,键盘鼠标都不动

楼主(2021-04-14):
各位老师们,我今天修电脑碰到一个问题,电脑一打开网页就卡死不动了,用其他软件都是正常的,我也找不到原因,然后把系统又重新装了一遍,发现还是不行,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因为电脑上面有比较老旧的键盘和鼠标我个人怀疑是这些老硬件导致的故障,求教各位大神如何准确地定位故障,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浏览器采用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浏览器采用的是什么?

用的是360极速版浏览器

网友:
怀疑外设就换啊,鼠标键盘还能没有?

网友:
是主板问题吧,,

网友:
重新拔插下

网友:
禁用GPU加速看看

网友:
应该和外设没有多大的影响,主机硬件看一下,独立显卡拔下来试一试。

网友:
擦擦内存

网友:
如果用其它软件没事,只有打开网页出现这个问题,就要怀疑是浏览器问题,可能是不兼容,可以卸载浏览器,用IE浏览器试试

网友:
是所有浏览器都卡,还是只有360极速卡?

网友:
多谢分享,论坛有你才精彩

网友:
CPU坏了吧,找个CPU替代下

网友:
换个电源就好了

网友:
解决了么 请问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1-05-26):
进PE浏览器试试

网友(2021-07-24):
换浏览器试试把,从软件入手,所有浏览器都这样的话就考虑主板了

网友:
网卡问题,经常碰上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