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兰恒进RX580 8G显卡,不显示维修案例分享

楼主(2021-04-14):
接修客户迪兰恒进RX580 8G显卡一张

故障描述为黑屏不显示,挖矿 报错

上计测试,主板代码卡B2,屏幕无显示

卡B2,说明已经识别到卡了,直接扫显存吧

调用集显启动,运行A卡580测试程序

有fail红字报错

检视测试结果,指向C通道报错

拆开显卡,看这个显存成色。。。

直接换吧

换掉后,再上机测试,独显已经可以正常显示

跑memfa测试可以pass,不再报错

水贴结束,谢谢观看

网友:
有专业设备软件就不一样

网友:
可以查的到一颗芯片的  跑的时候会弹出来是哪一颗

网友:
哈哈,顺利修复成功

网友:
同时坏两颗,要是我就怀疑核心了

网友:
如果显卡插上不能识别,而且卡显卡启动不了呢?

网友:
思路非常到位啊,

网友:
技术就是牛,显卡修多了比主板 好修

网友:
请问如何调用集显呢?楼主用的什么主板,推荐一下。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多多学习吧。

网友:
专业人士,专业技术,专业知识,专业设备

网友:
软件是某鱼卖的那个吗

网友:
有软件事半功倍

网友:
你这运气..........战神是我觉得最操蛋的卡!显存报错有不少是核心问题,要不就是显存老化,容易返修

网友(2021-06-05):
如果能加上测试代码就好了。 对新人太不友好

网友:
大佬  不显得  你是调成集显 看着输入的命令吗

网友(2021-08-22):
挡B2了机器怎么会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