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给桥植锡

楼主(2021-04-14):
怎么会这样?
芯片直接烙铁拖的,然后钢网加锡浆
有的地方锡珠直接跳出来了,
该怎么搞

网友A:
而且钢网拿不下来了,之前有人说要在钢网上上焊油,刚才看了个视频直接搞什么都没上。。

网友:
需要用锡浆,下面垫餐巾纸

网友:
锡浆要干点才行

网友:
锡浆太湿,或者温度太高了

网友:
这个有点惨不忍睹啊

网友:
第一次而已 慢慢来掌握方法 多练习多摸索

网友:
风量开大了吧?吹走锡了

网友:
你多看几遍他们修手机怎么植株的。要紧紧的让芯片和钢网贴在一起。

网友B:
焊膏不能涂太多,风枪风速不要开太大,这种直接用植珠就好了,多植几个好熟练了。

网友:
惨不忍睹哦

网友:
风力太大温度高了

网友:
我是用锡球值的,这个真的好难植,需要掌握好风速不然就容易合体,锡膏不太喜欢用不好掌握

网友A:
120收了个料板,桥吹下来好像又掉焊盘了,就算修好了也是亏本,太难 这次不成功以后再也不搞桥了

网友:
桥或者内存颗粒什么的都用多大的锡珠,有没有科普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而且钢网拿不下来了,之前有人说要在钢网上上焊油,刚才看了个视频直接搞什么都没上。。

风吹减速25,加热320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0收了个料板,桥吹下来好像又掉焊盘了,就算修好了也是亏本,太难 这次不成功以后再也不搞桥了

好多了!

比我水平高的多,再来几次就老手了!

网友:
你这是瞎搞,慢慢练吧,不着急

网友:
我都放弃都是买值好的

网友:
我连用多大锡球都不知道,唉,慢慢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膏不能涂太多,风枪风速不要开太大,这种直接用植珠就好了,多植几个好熟练了。

桥要不要用吸锡线吸干净啊?

网友C:
先拿个坏桥来练练  钢网好的话用锡珠可能还好植一点喔
锡浆太湿 焊油太多就会冒起来 钢网加热中间鼓起变形也会冒起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先拿个坏桥来练练  钢网好的话用锡珠可能还好植一点喔
锡浆太湿 焊油太多就会冒起来 钢网加热中间鼓起变形也会冒起来

现象不冒锡了,是钢网取不下来,焊盘都扯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象不冒锡了,是钢网取不下来,焊盘都扯掉了

这用的是珠子还是锡浆?  完全冷了就拿不下了  趁热的时候拿  或者加热一下再拿

网友:
多练没别的

网友:
厉害,,用的锡浆还是锡珠啊?

网友:
植锡慢慢摸索这来!焊油涂薄薄一成就可以!风嘴拆掉  风量小点就好了!

网友:
你的工具也比他的好,其实买好工具效率高

网友:
焊油太多了 均匀的一层

网友:
风速太大了,吹跑了。

网友:
慢慢练吧,

网友:
我觉得这个手艺还是要拿肺片来练手,熟了再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