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供电芯片可以短接嘛

楼主(2021-04-14):
3、3v供电芯片可以短接嘛?

网友:
短接pr160?后级不短路的话可以短接。

网友:
怎么短接法?

网友:
不能短接的

网友A:
无短路可以短接测试  若能修复最好按照原设计修好

网友B:
有时候可以,但看师傅技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无短路可以短接测试  若能修复最好按照原设计修好

3v、转1、8v管怎么短接大哭:}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可以,但看师傅技术了。

你短接过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3v、转1、8v管怎么短接大哭:}求指教

建议你还是找专业的维修吧

网友:
用2个1117可以改

网友:
电路都没有看懂呀兄弟,这个进2出2,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最好找专业维修人员吧,别把故障扩大了

网友:
这芯片很多,一般的主板都有随便拆只要是长的一样转换芯片都可以用

网友:
你短接还不如,找个内存,1.5v直接拉过去试试嘞,3.3v直接短接过去,有烧鸡的风险啊

网友:
版主已经回复的够清楚了,确定没短路可以短接过去,短接过去如果好了,再想办法把这个故障点修好,反之则不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有开启条件。先查查有没有收到开启。

网友:
这才是高手  想把5V接到3V吗

网友:
楼主哦 这个电源是可以短接的

网友:
都是有时序的,短接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