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板怎么样才能知道cpu好坏、除了装到好板上

楼主(2021-04-14):
怎么测量CPU好坏
cpu

网友:
把坏板修成好板也能测

网友:
除了测试没办法知道是好坏的 只能确定坏的

网友:
把坏板修成好板

网友:
看外观,有没有裂,起泡,然后换上去才知道好坏

网友:
静室之中,历经三日明心,三日凝神,三日养气。再沐浴更衣,焚香净手后。拿一枚硬币,随意抛出,如若字面向上,则cpu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