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TPN-C133 板号LA-F841P REV;1.0 隔离烧机通病

楼主(2021-04-14):
这个机型修过几个,都是俩个隔离管挂了。一个N管PQ803一个P管PQ801,换完秒亮

网友(点评):
你修好后没测量G极控制吧?两个都是N管 控制都是高电压

网友:
这个是暗影吗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好运气 都遇到几台了?

网友:
还没有 修过这个机器

网友:
我也修过两台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楼主运气真好,都修几台了

网友:
这都烧成这样了。

网友:
学习一下,谢谢楼主,运气真好,

网友:
现在比较乱,NP管混用了

网友:
先做记号起来,万一以后遇到

网友:
还有这种通病

网友:
主板电容坏之后,烧隔离的管子正常

网友:
老师机,向你学习了

网友:
碰到过一台,但是只是烧了上管

网友:
这个算通病吗 我没遇见过

网友A:
你刚好说返了 PQB01是N沟道PQB03是P沟道

网友:
经测量  两个圈是N沟道

网友B:
这个故障是D,S击穿还是什么现象

网友:
烧的好严重

网友:
多次碰到过,都是这个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故障是D,S击穿还是什么现象

是的,还好没烧到其他位置

网友C(2021-06-12):
经测试,这两个管G极工作电压都为24V,确认都是N沟道的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刚好说返了 PQB01是N沟道PQB03是P沟道

PQB03的丝印是7380 N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经测试,这两个管G极工作电压都为24V,确认都是N沟道的管子。

谢谢您的经验分享!今天也遇到这款机器了,充不进电。接可调电源瞬间5A,过一会又变成电流0.09,但是充不进电。测量主板也没发现明显短路。后来测到是PQB01击穿了。但是不知道这个管子是N沟还是P沟,丝印是“NIKOS PK5N2 GUD3U1701”,看了这个贴子,换了个P沟上去,症状依旧。后来看到您的评论,测了一下G级,确实是24V左右,于是换了个N沟管子上去,问题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您的经验分享!今天也遇到这款机器了,充不进电。接可调电源瞬间5A,过一会又变成电流0.09,但是充不 ...

网友:
也可以算通病,现在保护隔离烧的少

网友:
纠正楼主,两个都是N管,G极并联一起的,插适配器25V高电平导通

网友(2021-07-30):
明明两个都是n管啊  怎么说成一个p管

网友:
改一下吧  我也没看下面回复 直接装了p  才发现不对

网友:
经测试确实是两个N管,不知道LZ的怎么是一P一N

网友:
我测量过,两个管子都是N管,什么一个管子N一个P的,没见过混用的,

网友(2021-11-05):
楼主这个机还没彻底修好吧,应该两个都为N沟道, 你装个P沟道的,能开机,但上应该会有充电上的问题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