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X无蓝牙,重装wifi以后上

楼主(2021-04-14):
苹果X无蓝牙,重装wifi以后上测试架测试正常,用加热台贴合以后开机白苹果重启,刷机能过,白苹果重启,连爱思可以读到信息。下层换过还是重启,上层GPU电感也换了。还是重启进不了系统。求大佬指教

网友A:
你这动的地方太多了 ,测试架正常 贴合后不正常,我觉得要再拆下来 再用测试架试一下有没有问题,外配也没排除,有点仓促了,直接单板测,然后找故障点,你现在先把外配排除,然后再单上层测试,故障点就能缩小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动的地方太多了 ,测试架正常 贴合后不正常,我觉得要再拆下来 再用测试架试一下有没有问题,外配也没排除,有点仓促了,直接单板测,然后找故障点,你现在先把外配排除,然后再单上层测试,故障点就能缩小很多

你说的这些都测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动的地方太多了 ,测试架正常 贴合后不正常,我觉得要再拆下来 再用测试架试一下有没有问题,外配也没排除,有点仓促了,直接单板测,然后找故障点,你现在先把外配排除,然后再单上层测试,故障点就能缩小很多

单板单上层都测过,都是重启,电流能到1A多,连爱思都能读到信息。就是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板单上层都测过,都是重启,电流能到1A多,连爱思都能读到信息。就是重启

考虑下逻辑,硬盘,cpu吧…… 毕竟板子没在手,很多东西没办法看到,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
CPU可能虚了

网友:
测量下阻值

网友:
我看到大神些一言不合就搬板,这种可能就是上层板出问题,搬了稳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