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PAD E220S不触发另一维修

楼主(2021-04-14):
很多年没有发贴了
因为今天这问题感觉有点运气成份
所以发帖纪念一下
接到同行一台联想E220S不触发
首先拆机无明显短路
一查没有待机
一看待机条件

PU401 6脚VIN明显不对,才8.5,然后检查保护隔离,P3点为8.5V

P2点19.5V最简单的搞法换PQ302不行,然后换了PQ301还是不行,最后再拆PQ307依然不出来
因为仁宝点火回路,老机器收不了两个钱,难得去分析了
直接看论坛,找到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64875-1-1.html

拆掉PQ102,同样还是不出来,感觉麻烦了,但是有点同样道理的感觉
于是再全板查了一遍阻值和上下管

偶然查到PQ703阻抗30多,果断拆掉,测试PL702,同样30多阻抗
然后拆掉PQ702,PL702依然30多,因为断开了上管,果断接电看一下,此时公共电压19V出来了,并且可以触发了,电流到了0.2几
于是问题锁定在了这里,拆掉PU702,pl702依然30多,不死心

然后断开PJ704,pl702就200多了,以为CPU或者桥挂了,老机器这样可白搞了,客户肯定不修了
索性找其它类似板子对比一下
1.05VS阻抗40多,差不多啊,于是换上PQ703,装上PQ702、PU702,恢复PJ704,接电,正常触发开机,电流也上去了,接屏OK,上机收工

总结,就是因为PQ702引起的问题,只是阻抗太巧合了,所以走了弯路!

网友:
不错啊 这样都能找到问题点

网友:
学习了----经验源于实践---谢谢楼主分析加分享

网友:
老机子的1.05V还有个特别处,断开后级,电压可能到2伏多,之前修到一个联想笔记本,在这里换了好几个供电芯片,一直以为是芯片不对,其实只要连上后级,电压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