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2369V花屏闪屏

楼主(2021-04-14):
显示器逻辑板有异响  有规律的起伏那种响  响的时候显示器花屏 VGH和VGL电压都低 VGH正常28.9V响的时候18.几V  VGL正常的时候-7.4 响的时候-6.7 屏5V有4.9V响的时候4.5V ,3.3V响不响都不变 VDD11.9V响的时候10.6V  我是新手中的新手 能否告知我现在该怎么办是什么引起的这个问题  至于是哪个元件响我没听出来 好像是芯片或者电感    电感输入4.9输出4.2当然响的时候电压也下降。芯片发烫,电感发烫。我是新手中的新手还请大家多多指教,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觉得有异响会不会好修呀

网友:
还请大家多多指教,显示器不响的一秒两秒是正常的,然后在响就开始花屏或者慢慢变黑在花。

网友:
然后电源板和驱动板排除了我都换过了。

网友A:
有示波器可以测下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示波器可以测下波形

没有,不太懂,想学一学。会不会是哪里短路引起的?

网友:
换芯片试试

网友B:
明天试试   有没有可能短路? 电压不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天试试   有没有可能短路? 电压不稳

电感和芯片周围电容测下,看看有没短路

网友:
这个软板不好修,一般就换屏

网友:
原装屏值得研究一下

网友A:
电源板确定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板确定没问题吧

电源板和驱动板都没问题 现在就是不知道能不能修是不是逻辑板我能修的范围了

网友C(2021-09-28):
我的屏也这问题,你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