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教:联想G480 为啥只能“勃起”35秒?

楼主(2021-04-14):
求教大神:G480笔记本插电就开机-------35秒钟-------掉电(屏幕熄灭、风扇不转、灯不亮)-------等上1分钟(没有任何操作)-------自己开机35秒钟,如此往复。
求教大神是那里的问题,内存  cpu 都排除了,之后 芯片摸着也不烫。求教大神。

网友:
请找专业人士维修 别自己瞎研究了

网友A:
查温控 干bios 看下是不是杨伟了

网友B:
药吃少了,需要加量

网友C:
好神奇的故障,插硬盘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神奇的故障,插硬盘没?

没有插硬盘,进去bios 可以看到 一系列信息,cpu   内存等等,但是每次设置bios  都保存不住,他重启之后还是 恢复到没设置的状态,电池有电,也插电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温控 干bios 看下是不是杨伟了

温度 都是比较正常,换了硅脂,依然是这样,bios 还没有刷,难道先 刷一下 bios  试一下吗?(一插电源 电脑就自动开机,是不是 开机时序中的一个控制开机的三极管 坏了,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药吃少了,需要加量

真心 求教啊

网友E:
这个问题叫“ 自举不足 ”   建议去迅维学学 PWM电路
插个U盘看一下 是不是没引导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叫“ 自举不足 ”   建议去迅维学学 PWM电路
插个U盘看一下 是不是没引导

插优盘有引导的

网友F:
定时掉电,肯定是程序问题啦,刷bios直接秒杀的故障,分析个锤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定时掉电,肯定是程序问题啦,刷bios直接秒杀的故障,分析个锤子

好的  谢谢 老哥  这就试一下~~~~能加下好友吗~

网友:
你不是修电脑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的  谢谢 老哥  这就试一下~~~~能加下好友吗~

可以 ,微信fixnothing

网友:
桥的芯片加焊试试

网友C:
联想的机器没插启动设备,会循环启动,但是你这个不保存cmos信息,要查一下rtc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联想的机器没插启动设备,会循环启动,但是你这个不保存cmos信息,要查一下rtc电路

今天刷进了新的bios,第一次进bios,能坚持1分35秒钟,之后自己强制关机,不自己开机了。第二次进bios,坚持35秒钟,强制关机的时候,风扇转的很快,但是散热已经处理好了。也有新的硅脂。 请问是哪里的问题呢?会不会是cpu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没有插硬盘,进去bios 可以看到 一系列信息,cpu   内存等等,但是每次设置bios  都保存不住,他重启之后 ...

没插 硬盘,今天我插上 硬盘 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插 硬盘,今天我插上 硬盘 试一下~~~~

首先谢谢网友的热心回复,汇报情况,今天插上硬盘试了一下,可以正常进系统,正常进入win7 系统,但是看cpu 忽高忽低(cpu:B820),风扇也狂转,怀疑是温度太高(但是硅脂都已经涂抹的很好了)。

网友:
给热心网友汇报情况:联想G480已经刷了bios,板号:11252-1。可以正常进入win7 系统,但是只能坚持2分钟,之后自己强制关机,就好像有人按电源  强制关机一样,机械硬盘 听到 啪一声,就停了;第二次开机只能坚持30秒钟左右。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觉得是小问题。所以没有去维修店,还是把希望寄托于网友。  谢谢~~~

网友:
可以开机了,也不重启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不保存cmos信息,用U盘 启动,必定会强制关机。温度不高,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神奇的故障,插硬盘没?

可以开机了,也不重启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不保存cmos信息,用U盘 启动,必定会强制关机。温度不高,请问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