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报什么警啊

楼主(2021-04-14):
这是报什么警啊

网友:
不是Bios报警后就青屏 死机

网友:
怎么像急救车一样

网友:
没见过这种奇怪的报警

网友:
电源换一个试试呀

网友:
内存报警内存报警内存报警

网友:
期待结果,楼主解决了告知一下

网友:
这不像内存报警  开着 进系统 看视频十几分钟后  才报警 青屏  死机

网友A:
去掉四个管子补了三个  焊的有点不规整 现在不出现那个问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掉四个管子补了三个  焊的有点不规整 现在不出现那个问题哦

应该是解约咯

网友:
应该是解决咯

网友:
内存兼容问题! 短:系统正常启动。 不断地响(长声):内存条未插紧或损坏。 不停地响:电源、显示器未和显卡连接好。

重复短响:电源有问题。 如果开机主板扬声器嘀嘀长响,则是内存报警。 解决方法:将机箱打开,取下内存,将内存金手指处用橡皮擦拭后重新插入。一短:系统正常,真是我们每天都能听到的。两短:常规错误,可以进入CMOS Setup重新设置。

网友:
这种报警很多都是内存

网友:
高温报警!

网友:
主板的温度报警关了或设高点。一般是处理器报警。

网友:
主板上硬件出错报警

网友:
应该是温度吧!因为我那台用的电脑主板就一块板子放在桌面上,有没有涂降温膏,电脑老是有这种报警声,我又看了下显示器右下角的鲁大师温度在82℃,我赶紧把机关了,然后擦上降温膏就好了,温度27、8℃。

网友:
这是火警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