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2080S NCP45491 第23脚电阻开路,请问下阻值是多少的。

楼主(2021-04-14):
技嘉2080S NCP45491  第23脚电阻开路,请问下阻值是多少的。

网友A:
上面接了2个电阻,一个90.9k 一个365K 不知道你是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接了2个电阻,一个90.9k 一个365K 不知道你是哪个

红包箭头那个,带圈on平行最近的那个,二极管测2脚为无尽大

网友:
一脸懵逼的来  我感觉我是局外人

网友:
在路测量和取下来测量数值一样吗?新手求问

网友:
45491什么作用的?????

网友:
可以可以,居然都有图纸在手

网友(点评):
注册免费使用3天图纸,有图纸也修不了,这卡导热太快,拆个元件也拆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