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706 CD3215特性

楼主(2021-04-14):
最近一台A1706进液不触发,发现一个特性 ,故障是:只有5V_LDO 。CC1/2对地压降正常。CD3215自身SPI片选正常。CC1有握手动作到EC端的UPC_SDA瞬间有数据 但SCL拉高后无动作再被拉低。DBG_SDA/SCL提拉正常 ,4个如是。实际上根本原因是U3200问题。但U3200有故障其它三个CD3215也是不能正常工作的。意味着U3200不正常 ,把额外的3个CD3215全换也是不好使。只有在U3200正常前提下,额外的三个其中的一个或两个损坏,剩下的是可以单独使用的。
换言之UB400 UB300 U3100必须建立在U3200正常条件下。U3200有何特殊之处呢?

与EC交互的SMC_DEBUGPRT_RX_L和SMC_DEBUGPRT_TX_L。正常在CC握手 EC工作后SMC_TX/RX与EC就有收发数据了。这组信号只有U3200具备其它三个都没有。

网友:
随便逛逛,水一下

网友A:
你试过一个坏,其它三个都不TYPEC口不能用吗?另外CD3215没有5V_LDO吧,只有LDO_3V3(给SPI芯片供电)LDO_1V8A(内部模拟电路供电)LDO_1V8D(数字核心供电)LDO_BMC(CC的PHY供电)
看TPS65982数据手册,好像又不需要I2C通信就可以完成PD信息交换,不然,在dead-battery or no-power condition的话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试过一个坏,其它三个都不TYPEC口不能用吗?另外CD3215没有5V_LDO吧,只有LDO_3V3(给SPI芯片供电)LDO_1 ...

20v没产生时的初始电压5V,代称为5V_LDO。确定试过在U3200  不好使时额外三组都是无效的。
而且我那台A1706 怕是直接换U3200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试过一个坏,其它三个都不TYPEC口不能用吗?另外CD3215没有5V_LDO吧,只有LDO_3V3(给SPI芯片供电)LDO_1 ...

在苹果笔记本主板上CD3215完整工作是建立在与EC交换数据后。把EC摘掉CD3215是没有产生20V的。具体可自己动手实验。

网友B:
这4个是互相影响的,有一个坏其它三个都不工作

网友:
6楼正解,坏一个都不行

网友:
还没修过苹果TYPE-C呢,长见识了

网友:
楼主辛苦了,万分感谢。

网友C:
这个芯片我测试过,坏一个 其他几个都不能正常工作,而且此类芯片不带程序,很多人说带程序,实测,亲测,绝对不带!但是!建议购买带板芯片回来自己拆,成功率高,你购买全新的回来成数比较低!!!

网友:
都说带程序,其实都不带,只不过买的不是真全新

网友:
正解 确实要四路一起弄

网友:
这个是不带程序,它外挂有ips 总线Rom,我还修好过几台二修a1708 cd3215 r
om问题引起的不升压20v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4个是互相影响的,有一个坏其它三个都不工作

我卖过很多机子,碰到好几台坏1个口子,其它口子正常的,怎么解释?

网友:
楼主分析到位,各位实践经验也是有道理的,学习了。

网友(2021-05-27):
引用 网友C:
这个芯片我测试过,坏一个 其他几个都不能正常工作,而且此类芯片不带程序,很多人说带程序,实测,亲测, ...

最后三位字母能混用的吗?比如C00和B00什么的能一起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卖过很多机子,碰到好几台坏1个口子,其它口子正常的,怎么解释?

这个应该是单纯的接口问题,任何一个3215故障就不升压20v

网友(2021-07-16):
都还没修到过,哎,贫穷落后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