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请教各位大神,华硕笔记本的电池插头要怎么拔下来

楼主(2021-04-14):
往下拉和往上都打不开,翘了一下用力过猛插座连铜皮一起下来了,华硕这设计怎么总是这么另类

网友:
向前推那个铁片之后向上抬起排线

网友:
金属片压住了白色塑料。需先将金属片往内存插槽方向移动

网友:
一推,一提就起来了

网友:
风枪洛铁遇到过一回,成功给客户换底座

网友:
卡扣往内存方向划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这是个扣子

网友:
铁卡片向内存方向推,然后电池接口向上一提就掉了,拆了不知多少次了

网友:
应该是带,不过翘下来的插座掰碎了也没研究出来卡扣在哪

网友:
带卡扣开关的吧

网友:
遇到过一回,成功给客户换底座

网友:
人才啊,这是

网友:
这东西确实容易坏,仔细点注意卡扣就行

网友A:
你太粗心大意了,一些小的细节可以看出你维修的经验了

网友:
用镊子两边往出拉啊

网友:
干维修需要耐心,需要技巧

网友:
我的天,硬干啊?

网友:
向主板方向 推动铁片,然后台起电池线接口 就OK了!

网友:
那个铁的卡子往后推,之后电源线往上拉就下来了

网友:
金属铁皮往后扣,白色插座往上拿

网友:
是要推开那个铁片的,然后再提起来

网友:
我也干过这种事

网友:
铁片往右推下就下来了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你还是太业余了,这都看不懂

网友:
吧贴片推开。。。。。。。。

网友:
还好美扯掉线,,,,,,,

网友:
成功飞线,有时候百度

网友:
铁片向上推!

网友:
我也有过一次,设计太有个性。

网友:
往上 慢慢 撬,轻轻的,对待自己女朋友那样

网友:
太粗鲁了

网友:
我也搞坏一个。然后就彻底明白了。推铁皮。

网友:
这个卡扣设计独特,仔细观察,小心操作

网友:
都是大湿级别的人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太粗心大意了,一些小的细节可以看出你维修的经验了

我也觉得,不敢这么直白的说,拆装机这能有什么难的。观察一下就明白的东西。我也遇到同行把这个搞没了,还要找座子给换

网友:
大力出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