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合HO-541 OPS电脑维修

楼主(2021-04-15):
接修同行的3台OPS电脑,说是雷击!收到机器之后发现雷电从网口进入,估计网桥和网卡芯片不保,果断拆下!通电之后电流0.1A瞬间掉电,待机3V和5V也没有,经测量发现3V对地短路,三板斧先干南桥!干完南桥之后故障依旧,咦!以为又出现什么幺蛾子了,胡乱测量发现待机芯片RT8205A 8脚输出3.3V对地阻值只有30,这个3.3V是通往IO芯片的,拆下IO芯片之后阻值恢复正常,更换IO芯片之后通电开机正常!3台都是一毛一样的故障!最后没有修网卡那边,考虑到客户经费紧张,直接让客户购买USB网卡,换南桥之后重新刷了BIOS,原文漏写了!本人鸿合售后,有需要维修OPS电脑和各种配件的可以联系我!

网友A:
我想问一下这玩意有图纸吗

网友:
好奇收多少费用。哈哈

网友:
细啊楼主,学习经验

网友B:
能换桥的都是高手

网友C:
OPS电脑设计跟笔记本主板差不多

网友:
楼主辛苦了,万分感谢。

网友D:
你跑的线路图,还是有图纸的

网友E:
楼主用的什么?显维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的什么?显维镜

50倍放大镜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跑的线路图,还是有图纸的

跑线路,这东西没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一下这玩意有图纸吗

没有图纸,这东西只有工厂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OPS电脑设计跟笔记本主板差不多

是的,主要教学用,大同小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换桥的都是高手

高手谈不上,新手。

网友:
什么意思?你这个修的多不多?

网友:
真50倍?我的30倍眼睛都看瞎了,要距很远才能放大而且看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的什么?显维镜

40倍,我记错了,记性不好。

网友:
修这个搞钱哦

网友:
不修这个搞钱你养我啊!

网友:
售后都这么屌了?

网友F:
现在像这种雷劈网卡烧 IO坏桥坏一般都不修了  成本太高

网友:
哈哈!为了生活迫不得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像这种雷劈网卡烧 IO坏桥坏一般都不修了  成本太高

没办法!过保的机子。这种主板货很少

网友:
新南桥换上。刷bios你哪里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