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重启

楼主(2021-04-15):
第一个问题 电脑每次开机进入系统大概5分钟左右突然断电重启 之后再进入系统就一切正常 曾经换过电源还是一样 之后我就每次开机后进入bios在退出 电脑会断电重启 之后进入系统中也一切正常 总之不管怎么样每次开机必须进入系统或者bios关机一次再进系统 一点毛病不犯 现在不知道是哪个硬件有问题 电源已经排除了  也没有超频 重装系统 扣电池 都试过了 有没有遇见过同样问题的高手解答一下
第二个问题 集成显卡装驱动进系统死机 不装驱动没事 独立显卡也没事
电脑配置  富士康z77 cpu i5 2500 威刚ddr3 8g 内存

网友:
用排除法试试

网友:
台式直接用替换法测试

网友A:
第一个问题裸板看看问题是否存在
第二个问题CPU及座针脚擦一擦再换U

网友:
盲猜主板问题

网友:
第二个问题排查下内存,威刚普条普遍用镁光大S降级片,特定情况下引发故障不是不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裸板看看问题是否存在
第二个问题CPU及座针脚擦一擦再换U

好的 谢谢 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