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台式机,软件保护卡求解除

楼主(2021-04-15):
接到此机,开机有保护卡,且装了还原系统,文件存不上,系统做不了 ,求助高人解除

网友A:
保护写入硬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护写入硬盘了?

应该是在BOOS里

网友B:
刷下bios试试 论坛里有bios H81H3-AM 1.0

网友C:
刷过无绑定的bios就能解除

网友:
ACER的主板?

网友:
对,谢谢,我找个ACER的刷了重装系统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过无绑定的bios就能解除

谢谢,我找方正的刷了不行,找个别的刷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过无绑定的bios就能解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下bios试试 论坛里有bios H81H3-AM 1.0

谢谢,刷好了

网友:
你必须进入系统,打开自带保护软件,删除系统,删除分区,卸载保护才可以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在BIOS里可以关哦。惠普电脑上试过

网友:
刷过解锁的bios, 就可能解除

网友:
刚装的系统,好像是这个界面按Home键,然后删除还原点就行了。

网友:
有密码直接卸载,没密码低格硬盘完事

网友:
刷bios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个ACER的刷了重装系统就OK了

网友:
换盘试过没有

网友:
看看是硬盘里,还是主板上

网友:
谢谢,我找方正的刷了不行,找个别的刷正常。

网友:
这板子二手200多吧,,开机按home 进还原卡,删除啊,、密码好像就是方正的那英文

网友:
用哪款工具刷?

网友:
试了不行。

网友:
去下芯片,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