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ll g7 7588 无声音

楼主(2021-04-15):
系统重装了 bios刷了  声卡换了 还是提示未安装任何音频输出设备 求大神指点

网友:
这种大概率是板子问题,有售后就走售后吧

网友A:
这个问题搞定了吗搞定了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搞定了吗搞定了分享下

没有啊 兄弟 头疼哦

网友:
装WIN10的吗?

网友:
查下声卡的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自检都有滴滴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