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12 2011年 主板故障

楼主(2021-04-15):
加电后主板电源指示灯亮一下就灭,电源板是好的,主板上没有3.3V ,请教该怎么检查,业余维修,没思路啊

网友:
因业务需要,诚招一名维修学徒,主要负责拆装机、机器测试、BGA拆焊与焊接,各类芯片焊接。要求:踏实、细心、手巧、有手工基础优先考虑,维修理论不做要求,有进一步学习意向的可免费教学。

网友:
显然3.3伏电路短路。

网友:
断开5v电感,3.3v 有输出了,更换5v电容,5v输出正常20分钟后自动关机,5v无输出。钽电容用电解电容代替的,不知道是不是这里有问题。暂未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