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VA5 不充电,换小板无效

楼主(2021-04-15):
拆开主板观察主板,发现U3103 U切换开关烧穿。原因是USB腐蚀短路,使用10V4A充电器充电后烧毁。更换U3103后故障修复。

网友A:
10V4A充电是什么鬼?不都是自适应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V4A充电是什么鬼?不都是自适应电压吗

40W的超级快充

网友:
问题一目了然   真好

网友:
楼主辛苦了,万分感谢。

网友:
手机焊工第一位

网友:
耳机检测,不同的快充,接口定义有区别,导致烧芯片。

网友:
辛苦了,万分感谢楼主

网友:
非常清楚,高手

网友(2021-05-17):
附件识别转换开关。type-C的口子机器中高端基本都在这样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