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一台HP暗影精灵4 OMEN by 15-DC1055TX 开机Windows转圈

楼主(2021-04-15):
一台HP暗影精灵4 OMEN by 15-DC1055TX   TPN-Q211  9代I5 9300H电脑板号DELL1546 DA0UM3MB8E0 REV:E REV:A00  PWB 5X2FJ,来时做系统正常开机。后清灰,通电,开机报错COMS(502),
按回车键,开机windows老是转圈,上电池也一样,偶尔一次进系统。
重做系统也不行,又把硬盘换到别的电脑做系统解压好,装上还是一样windos转圈。发现开机亮屏时,CPU风扇开机转一下,后来不转了,温度高了才转,显卡风扇一直转。感觉CPU没有工作。
后来测CPU旁边的4个电感有0.9v电压,(断电测都通)应该是核心供电。边上一个电感测没电压,查资料,CPC的供电芯片MP2949A可以输出6相或5相供电。测这5个电感对地阻值13欧。
发现电池有一节鼓包发软,但用电池能开机。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这种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板号发错了

网友:
板号DAG3DBMB8D0 REVD

网友:
COMS重置是正常的hp机器只要把内置电池拆了就相当于放电,这个不用管

网友:
这个问题不像主板问题

网友A:
你插的是这个机器的原装电源嘛

网友:
烧香烧出鬼,不是主板问题  ,来时好好的,看来楼主不是修板子的

网友B:
一个回车搞定的事你非得求助!你是专业修机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插的是这个机器的原装电源嘛

是原装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回车搞定的事你非得求助!你是专业修机的么?

按了回车键,开机Windows图标就出现老转圈,把硬盘在别的电脑上重装纯系统,解压成功后,在换回开机一样转圈。现在不知道那的问题?偶尔卡机进桌面。

网友:
偶尔开机进桌面,在重启就Windows转圈

网友:
这就诡异了,是不是UEFL或者LUCY有关?

网友C:
有没有换个硬盘试试,遇到好多有坏道的硬盘进系统会死机,当然系统导致的也更常见

网友:
显卡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换个硬盘试试,遇到好多有坏道的硬盘进系统会死机,当然系统导致的也更常见

硬盘还没换,等下换个硬盘试一下。

网友:
换了硬盘装系统一样

网友:
触摸板的排线,您不要装外设,裸板加个硬盘试试!前两天体验了一卜,惠普战66也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好的,我试试

网友:
去触摸先 键盘排线  读卡器排线去掉不行,原硬盘上到别的电脑上装系统,也转圈了,估计硬盘多次强制短电硬盘损坏

网友:
裸板装WIN10系统开机进桌面正常 了,把外设装好开机也正常。做win8系统不行。

网友:
以外差一个,to win系统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