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平板电脑主板求助

楼主(2021-04-15):
不开机,能触发,机内电压不稳一真跳,研究两个星期了,求助

网友A:
我有一个不过已经报废了

网友B:
看你的白字像酷比work8的双系统平板的板子,要查时序,288C电源IC,可以参考一下。
这是别人的链接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08874-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不过已经报废了

我也已经整废了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白字像酷比work8的双系统平板的板子,要查时序,288C电源IC,可以参考一下。
这是别人的链接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08874-1-1.html

谢谢,怎么判断axp288c这个芯片有没有损坏?

网友:
之前修一台昂达的平板没修好,可以给你做个参考。

台昂达V80Plus安卓版平板,通电电流在0-200mA左右来回跳动,上电池,按开机键开机,测7个输出电压都在跳。没有288C的图纸参考电源管理288的时序图,如下图:

测最后一个信号PLTRST_B没电压,又测得75脚的RSMRST_B的3.3V电压,也在跳动,拖焊288C一样,下掉32.768晶振,通电测1.0V/1.25V/1V/1.8V电压出来了,其它三个电感的电压没有,表笔在测56脚电压时,与55脚的USB5V电压,短路在一起,电流表打了一下,后来通电电流在5mA处不动,测56脚对地阻值0欧,又测得5脚对地短路,查是系统电源IPSOUT输入脚,怎么短路呢?而且和别的IPSOUT脚不通,切断56脚的的线路,56脚接线到别的IPSOUT脚,通电也一样电流5mA,后对比好机上的56脚对地阻值变大了,查此脚的定义:“56、SLP_SOIX_B    与SOC有关的睡眠信号,逻辑高电位是1.5v,逻辑低电位是0.5v。”通电测得0.5V电压,是通往CPU的。吹下CPU,重新植锡,焊上通电手摸CPU发热,断电,测288C的几个电感短路,没上2888C之前测8个电感对地不短路。没修好

网友:
时序对应的测量288脚位电压

网友:
288不是有个基准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