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锡总是掉球怎么搞

楼主(2021-04-15):
试了十多次了,照片里面算是最成功的一次了,不过还是掉了好几个球。
什么方法都试过了,可能是钢网质量不好吧,不平不能完全帖合到芯片上。

这种大家是怎么用,一点都不好用

网友:
钢网不平,全程用钳子压住不敢松手,但是风枪加热时不松手不行啊

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用铁板烧啊

网友:
用磁铁吸住

网友:
我只能说熟能生巧!!!楼主估计植桥有点少!!!!!!!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后来只用钢网摆好锡珠,加热时先去掉钢网,就很好了。

网友:
上恒温加热台吧

网友:
温度不够啊

网友B:
,,应是钢网问题,不平,手一松中间就弹起来了

网友C:
我也是植球困难户

没有拜师,自学比较累。

网友D:
昨晚试了3小时学习植锡 显存D5 的,0.45的孔,用0.45的锡粒,前面还用导热硅脂当锡膏弄了。
我估计0.45的网得用0.4的锡球才好用。

网友:
需要多加练习 、  焊油不宜多也不宜少、  掌握好技巧 、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植球困难户没有拜师,自学比较累。

多年植球经验、 可以分享技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多年植球经验、 可以分享技巧

大神,钢网怎么取下来才不会掉球?

网友:
看我刚发的帖子

网友:
试试我的方法,看我的帖子,专治钢网变形

网友:
去迅维报名吧

网友:
楼主是植锡还是植球? 用锡浆的?  加热的时候钢网变形就植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钢网怎么取下来才不会掉球?

钢网一定要擦干净、  不然的话  取下来时裼球会粘到钢网上

网友F:
搞复杂了,我平时都是用锡浆一刮风枪300度就成,关键是网要好

网友G:
明显油少了、都干裂开了、你看不见吗、你还10次8次、你让她怎么受得了、没被你干爆、你不爽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明显油少了、都干裂开了、你看不见吗、你还10次8次、你让她怎么受得了、没被你干爆、你不爽是吧

我看视屏都是不上焊油的啊,他们都是直接刷桨吹,取了网才上油归位,我现在是网取不下来,取网掉珠子。。

网友:
用锡膏比你的锡球容易多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后来只用钢网摆好锡珠,加热时先去掉钢网,就很好了。

去掉钢网珠珠不吹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去掉钢网珠珠不吹跑吗?

用热风枪吹风量调小点直吹不会吹动锡珠,我一般是放电陶炉上用红外线加热,无风,测炉面温度230即可。

网友:
掉的不多的话,抹点焊油把锡球压扁放上去补回来

网友:
定制钢网,一个大几十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是钢网问题,不平,手一松中间就弹起来了

我也是这个问题不管怎么按直接进加热总有地方翘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昨晚试了3小时学习植锡 显存D5 的,0.45的孔,用0.45的锡粒,前面还用导热硅脂当锡膏弄了。
我估计0.45的网得用0.4的锡球才好用。

显存锡浆好用

网友:
钢网一般是锡球还热时取,用手分别扳边一点点往上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搞复杂了,我平时都是用锡浆一刮风枪300度就成,关键是网要好

洗板水洗一下就可以取下来了

网友:
先用低温锡拖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