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修好的R9 270,哪位大师能给解释一下

楼主(2021-04-15):
R9 270软件测试,只报一个数据位错误。是这样的 00000000 00000000 05000000 00000000.应该是DQ17报错吗?这是一个疑问。拿掉显存,测数据位DQ17,也无短路,也无断路。就判断显存坏了,换了一个,还是如此报错。所以加焊了GPU,就好了。
第二个疑问,既不短路,也不断路。怎么焊下核心就好了呢?

网友:
看来同行们都忙着挣钱呢,都没人上论坛了。都在修显卡吗?

网友:
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虚汗

网友:
不清楚这种排列方式 如果正确 那么有虚焊碰巧你测试时就接触到了 测试时接触不好就有报错 若不是dq17就更好解释了 目标错误

网友:
详细报告也显示是DQ17

网友:
修的这么简单轻松,分分钟就搞定了

网友:
应该是虚汗了不用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