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M-A142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1-04-15):
联想 NM-A142  REV 1.0

故障现象:待机0.007,按开关至0.014

拆机,刚打开C壳,就发现有一路供电处掉件。
补上再开,依旧。

继续,拆出主板,裸板加电依旧,排除外设。

找到一份NM-A141图纸,参考维修。

先找到RSMRST   待机电压好 信号
测量PCH_RSMRST#无

找到图纸最后一页,根据时序,PCH_RSMRST#是按开关后输出。

测量安开关后已有PCH_RSMRST#  (4)

但,RSM正常不能说明前面已经正常,RSM只能反应主待机已经正常(3VALW  5VALW )

继续向前查
(3)+3VALW_PCH   +5VALW_PCH

不按开关时  Q149  Q148  G级  PCH_PWR_EN#_R    4.47V

按下开关后一样,未变化

继续向前,查PCH_PWR_EN#_R 控制管Q118

测量发现,按开关后PCH_PWR_EN#已被拉低,        Q118正常导通 ,另不按开关时PCH_PWR_EN#  电压4.72,与PCH_PWR_EN#_R  4.47略有偏差

拆掉R60电阻,测量PCH_PWR_EN#_R依旧4.5V,说明这里的电压不是R60提供,

测量Q149发现,3脚  5V,1脚  4.5V,2脚  4.5V,很明显了,此处击穿

更换Q149,再测量,PCH_PWR_EN#_R  4.96V   ,1脚 0V

按开关0.007--0.017停留两秒升至0.030

淦!

那就继续修呗,还能咋地

前面找的差不多了,就再找找后级吧,下一步该PWRBTN了,测量发现问题,插电瞬间有PWRBTN,但很快掉下为0,再次按开关恢复3.3

示波器可以测到一个标准的下落,但是没有升起,好家伙,这高低高时间有点长啊

调整时基为50ms每格,给你们看一下完整的非正常波形,正常是会很快上升

那么,PWRBTN不正常,会是谁在搞鬼呢?

EC  or  PCH

翘起EC86脚测量,焊盘上PWRBTN 3.3V正常无拉低 ,引脚上依旧拉低,确定EC问题

测量EC待机供电  EC复位 正常  ec时钟集成在EC内部,自给自足 ,无法测量 略过(这一行其实我没有测量,我的经验已经确定EC本体故障或者程序问题,写出来是给新来的朋友一个维修的完整思路-流程)

EC为Lenovo专用IT8580E,刷写需要809H或者809F加转接板 ,图是别人发的,借用一下

这板子虽然有两个BIOS,一个2M一个4M,看上去很像ECBIOS在外面对不对?但是!这两个都不是EC,一个是单独的ME,一个是主BIOS,ECBIOS在EC内部

手上只有809F,没有809H也没有809F转接板,很遗憾,刷不了这个EC。

定EC

更换EC后开机,电流0.007-0.3-0.9-1.0-1.1-1.4-1.1,接屏已经亮机。

故障不大,发出来给新手参考,之前在远程群里看到有新同学问,怎么修机器

维修其实很简单,但也很复杂

找到故障--解决故障--完

怎么找故障?
划范围
比如我这台,不开机,要怎么修呢?
拆机-裸板测试故障依旧,那么范围就缩小至(主板故障)了
再进一步缩小故障,开机都有哪些地方参与?

简单回顾一下开机流程

插电ACIN --产生公共点 B+--产生待机并送给需要待机的地方3/5VALW--按开关SW--EC接收开机信号ON/OFF--EC发出开机信号给桥PWRBTN--桥收到开机信号并给出回应SLP-S4/SLP-S3--EC收到回应开始让主板工作--主板各大供电开始干活

瞧,就这些了,范围是不是缩小了?至少你不需要去测量CPU供电不是吗?

再根据这些,做进一步的排除----
公共点是否正常?为什么不正常?3、5V待机是否正常?EC有没有收到信号?有没有收到信号但是没有发信号给桥?桥有没有收到?桥有没有给出回应?为什么桥没有回应?
是不是感觉豁然开朗?
这就是时序,根据时序维修才是上上策。三板斧做不到这些的

加油吧,同学们,加入课程只是开始,实际的维修中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注意的。

祝所有同行披荆斩棘,秒杀所有机器。

顺便给迅维打打广告,哈哈,真的挺感谢迅维,我之前中专毕业,去了个二手市场,当学徒,包住不包吃,住十人间的大通铺,比学校宿舍还牛皮,没工资,白干,教技术,结果呢,干了一年,学到了啥?刷BIOS干桥拔内存拆机,没了
干了一年我连短路都不知道是啥,有次有个机器,大短路,隔离mos管烧了,我说这芯片坏了,不知道是什么芯片,老板问了一个卖芯片的说随便拆一个一样的都行,我换了之后,接电就烧,跟老板说那人骗人,哈哈,现在想想都觉得丢人,然后拿去给另一家维修,不到五分钟秒了,我问那师傅啥问题,人不讲,不跟你说
后来看到迅维有教程,就想去看看,课程很贵,八千多,问家里意见,家里很支持。

到了深圳之后,第一天,上了第一堂课,我就知道,此行,来对了,从主板的每个零件-电阻电容电感二极管三极管mos管等等,到开始讲解时序,到维修思路的讲解,到手工的练习考核,到故障版实修,短短两个月,脱胎换骨一般,真正为我推开了维修的大门

我说这才对,这才是维修嘛,之前一年我都在干什么?

在此,感谢迅维给我一技之长!!!

 会员1270254100鑫豆2025-5-17 12:10
 会员703668100鑫豆2025-2-21 22:03
 会员1246198100鑫豆2024-10-31 23:12
 会员40842100鑫豆2024-9-15 11:31
 会员1489912100鑫豆2024-7-5 15:06

网友:
666    比较有毅力

网友:
看得出来楼主学习很用功 仿佛看到了当年的我

网友:
一样修了这么多年只知道啥坏了不知道为啥坏 报名学习后知道原理好修多了

网友:
装备精良,条理清晰

网友:
现在EC 都是带程序  不好刷

网友:
厉害 学习了,工具齐全得很

网友:
这个故障点不好找,我只会测供电

网友:
楼主学习很用功 ,多谢分享

网友:
楼主买的剪板的ec还是新的呢,

网友:
牛逼,维修思路清晰,故障判断准确。

网友:
维修界的大佬 还得是迅维,

网友:
还在当学徒,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其实在电脑城里卖电脑,也学了些为人处事的学问和市场经营 .算算也学了些东西,   但 还是 算 耽误了些时间.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谢谢分享!

网友:
修的不错。
话说在市场干了一年。技术是没有学到什么。
但是有了这一年的蹂躏,你学习起来更有方向。
还有就是等你成了大师以后,你也会发现会修不等于会教。

网友A:
你好大师,我碰到一个几乎相同故障,待机0.004 测ec待机时间供电3.3   复位3.3  lid信号3.3  开关脚3.3   ec的pwrbtn#脚0v     最最奇怪的是按下开关pwrbtn#脚从0v变成了2v  电流表从0.004跑到了0.034  我看到你把ecpwrbtn#那个引脚翘起来。正常这个不是ec发出的3.3v吗 ?有点搞糊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大师,我碰到一个几乎相同故障,待机0.004 测ec待机时间供电3.3   复位3.3  lid信号3.3  开关脚3.3   e ...

3.3V是来自桥内部,EC只发出一个短暂的拉低,开机信号,所以图上箭头指向PCH,我以前甚至搞过把EC断开,将开关接到PWRBTN脚,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3.3V是来自桥内部,EC只发出一个短暂的拉低,开机信号,所以图上箭头指向PCH,我以前甚至搞过把EC断开,将开关接到PWRBTN脚,哈哈

pwrbtn#3.3v原来来自 桥。现在才明白,多谢,我把这个脚断开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3V是来自桥内部,EC只发出一个短暂的拉低,开机信号,所以图上箭头指向PCH,我以前甚至搞过把EC断开,将开关接到PWRBTN脚,哈哈

我以前刚学的时候试过,直接拉低pwrbtn#这个脚 可以正常开机

网友C:
路过学习,谢谢分享

长安长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路过学习,谢谢分享

请不要灌水,发一些无意义文字,我看了你之前的回帖,全部是这一句话,扣你10分,莫要再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刚学的时候试过,直接拉低pwrbtn#这个脚 可以正常开机

是的,不过实际维修中还要看具体故障具体分析,我前几天有一台台式机,不触发,PWRBTN正常,桥不输出,断开桥那边使EC不受控,按开关可以开机但是不跑码,桥内部不止开机部分损坏,最后还是换了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不过实际维修中还要看具体故障具体分析,我前几天有一台台式机,不触发,PWRBTN正常,桥不输出,断开桥那边使EC不受控,按开关可以开机但是不跑码,桥内部不止开机部分损坏,最后还是换了桥

好的,谢谢解答!你原理学的才通透

网友:
学习了。楼主思路清晰,测试有序。G极击穿在维修中也有发现过。

网友:
修的很不错的

网友:
这带程序的芯片就是麻烦

网友:
我觉得某姓王的up主说得对,三板斧才是王道

网友:
手头一个e40不开机,刚好试试

网友D:
小白遇到同样情况来学习了,我暑假也要跟家里人商量一下,去学习一波,加油!

网友E:
你这去过实地的难道真的和我们远程的有很大区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去过实地的难道真的和我们远程的有很大区别吗

远程两个月每天晚上一小时,实地两个月每天12小时,上午理论下午实操,并且远程对于很多人来说并不上心,可能不想看就不看了,看过就忘了,实地你不想看也得看,看完忘掉继续看,考核不过不毕业,我现在还记得背时序不过关罚抄几十遍,一本笔记本上正反面密密麻麻的写满了,对于新手来说实地远大于远程,当然对于老师傅来说远程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白遇到同样情况来学习了,我暑假也要跟家里人商量一下,去学习一波,加油!

个人认为新手还是去实地,不仅理论,还有实操,各种工具齐全,报远程可能跟不上,远程是两个月每天晚上一小时,实地则是两个月每天12小时,上午讲理论,下午教手工,而且实地有老师抽查考核,会比较有干劲,远程可能看了几天就懒得看了,去实地老师也会比较上心,远程班人太多,老师很难知道每个同学的进度,而且报实地也是可以进远程班的,实地结束后可以继续在远程班听

网友:
新手小白,看视频自学中,从朋友那里搞了个不开机的联想300e,3v5v待机有,ec复位,供电,lid都有,连电源电流0.04到0.007,刷过bios,一样,pwrbtc没有查,等下按楼主思路看看。其实挺头痛的,这种没有图纸,没有点位图,个别芯片资料也搜不到的,简直对小白就是噩梦。

网友:
学习是一个过程 知道方向  才好努力

网友F:
请问EC的脚怎么翘 我一翘就会断。。。。。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EC的脚怎么翘 我一翘就会断。。。。。

要用风枪吹,硬翘肯定断

网友:
联想 NM-A142  REV 1.0

故障现象:待机0.007,按开关至0.014

拆机,刚打开C壳,就发现有一路供电处掉件。
补上再开,依旧。

继续,拆出主板,裸板加电依旧,排除外设。

找到一份NM-A141图纸,参考维修。

先找到RSMRST   待机电压好 信号
测量PCH_RSMRST#无

找到图纸最后一页,根据时序,PCH_RSMRST#是按开关后输出。

测量安开关后已有PCH_RSMRST#  (4)

但,RSM正常不能说明前面已经正常,RSM只能反应主待机已经正常(3VALW  5VALW )

继续向前查
(3)+3VALW_PCH   +5VALW_PCH

不按开关时  Q149  Q148  G级  PCH_PWR_EN#_R    4.47V

按下开关后一样,未变化

继续向前,查PCH_PWR_EN#_R 控制管Q118

测量发现,按开关后PCH_PWR_EN#已被拉低,        Q118正常导通 ,另不按开关时PCH_PWR_EN#  电压4.72,与PCH_PWR_EN#_R  4.47略有偏差

拆掉R60电阻,测量PCH_PWR_EN#_R依旧4.5V,说明这里的电压不是R60提供,

测量Q149发现,3脚  5V,1脚  4.5V,2脚  4.5V,很明显了,此处击穿

更换Q149,再测量,PCH_PWR_EN#_R  4.96V   ,1脚 0V

按开关0.007--0.017停留两秒升至0.030

淦!

那就继续修呗,还能咋地

前面找的差不多了,就再找找后级吧,下一步该PWRBTN了,测量发现问题,插电瞬间有PWRBTN,但很快掉下为0,再次按开关恢复3.3

示波器可以测到一个标准的下落,但是没有升起,好家伙,这高低高时间有点长啊

调整时基为50ms每格,给你们看一下完整的非正常波形,正常是会很快上升

那么,PWRBTN不正常,会是谁在搞鬼呢?

EC  or  PCH

翘起EC86脚测量,焊盘上PWRBTN 3.3V正常无拉低 ,引脚上依旧拉低,确定EC问题
[color=#ff0 ...
本帖为优秀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1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会员703668100鑫豆2025-2-21 22:03
 会员1246198100鑫豆2024-10-31 23:12
 会员40842100鑫豆2024-9-15 11:31
 会员1489912100鑫豆2024-7-5 15:06
 会员1392988100鑫豆2024-5-15 2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