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辉电子分享美国力科24MXs-B示波器波形失真故障维修

楼主(2021-04-15):
型号:lecroy 24MXs-B
参数:带宽200 MHz,采样率 2.5 GS/s, 通道4ch, 存储深度12.5 Mpts/Ch 屏幕 10.4" Color Touch Screen display. 25 Mpts Interleaved
常见故障:
1. 不开机;
2. 蓝屏;系统报错;
3. 卡机;波形失真

以下是育辉电子邹工的维修案例分享。
品牌型号:LeCroy 24MXs-B
故障原因:卡机;波形失真
1. 开机检测故障,出现卡机、波形杂乱失真现象

   初步估测是采样板或通道模块出现故障

2.分析、测试、判断、寻找故障原因

  拆机后发现采样板故障;

3.维修及处理:
1)更换破坏器件,维修问题模块;

2)检测、调整仪器指标;
4.装机后进行全功能验证,维修完成

示波器使用注意事项;
1.严格限制接入信号幅度,有大信号接入示波器时,需要先预估信号电平,并选用合适的衰减器对信号进行衰减,防止大信号烧毁示波器输入通道;
2.示波器探头接入时,宜缓慢均匀用力,避免损坏接插端口;
3.定期检测和保养。每个月,对示波器至少进行一次半小时的加电热机,对示波器做SPC操作。
4.注意使用环境,避免在灰尘过大环境使用设备;
5.注意仪器通道接口静电防护;
5.老化测试后,进行工厂级校准

网友A:
水印搞的很烦啊

网友:
搞电脑维修的可不可以往你们这行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印搞的很烦啊

没办法,被盗图太多次了,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