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笔记本凌越5000 开机屏幕不显示 捡漏

楼主(2021-04-15):
故障:开机屏幕不亮 ,屏幕一点反应也没有

待机电流正常,开机电流正常跑上去 也有跳变 ,重新刷了BIOS,故障还是如此。
外接键盘后再次开机, 键盘的大小写等光亮,灯光也可以切换 说明主板正常启动,问题出来屏幕
,仔细观察发现屏线已经部分腐蚀 心中大喜 简单处理 ,断了屏线重新焊 了一下

插电开机  已经亮机

W25Q128BV@WSON8_20210413_ ...

BIOS已经测试

网友:
捡钱的机器呀我修的都是同行的没有这种好修的

网友A:
进水机器吧,这个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机器吧,这个坏的多

看这个样子有点像屏幕供电线烧断了

网友:
海尔记得有款  很爱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
补线就OK了  厉害了

网友:
海尔的游戏机型吗

网友:
真是捡漏了,这问题要他300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