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改造:USB设备改装USB-C接口,太使用了!

楼主(2021-04-15):
DIY改造:USB设备改装USB-C接口

  USB-A是一种通用接口,用于设备之间的连接,现在却没那么通用了。随着向USB-C的逐步过渡,一些设备只有USB-C接口,如果没有转接口是没办法插入USB-A设备。一些设备使用USB-C,而另一些不用,每个设备都去买个新的,不是个好的解决方案。所以,某国外网友奇思妙想,成功的将USB-A设备改造成USB-C,轻松的把这个问题给大家解决了。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USB-C接口。

  USB已经陪伴我们超过20年了,这期间有过很多次升级,我们耳熟能详的USB-A接口在第一版USB标准就出现了,这其中包含了一对供电线与一对信号线,这被定义成了主机端口。线缆的另一端要么是需要被连接的设备,要么就是从机端口,也就是USB-B接口,你可能会从打印机或者扫描仪上找到它。

  USB2.0稍晚推出,在保持物理接线一致的同时,将连接速度提升了40倍,同时引入了几种新的从机接口,便于连接更小的设备。

  与之不同,USB3.0标准更新首次改变了内部接线,它额外引入了两对用于数据传输的线缆,再次大幅提升了传输速度。为了保持向下兼容,USB-IF*只在从机接口上增加了额外的突起,所以,以减慢速度为代价,设备还能使用老的USB线缆。如你所见,这个接口随时间进化了许多,并且外形越来越多,逐步变得混乱。

  为了终结这种现象,USB-IF推出了新的主机接口标准:USB-C,不仅尺寸缩小了,而且支持正反插,同时也支持多种供电协议。最有意思的是,它也能替代所有的从机接口,从而最终让所有设备都使用上这种新的接口。

  无论它是主机还是从机,供电或者用电,这就很实用了。但是生活在当下,可能你的许多设备还是老接口,那就自己动手,让这些设备跨入USB-C的新时代。

  下面向大家演示魔改的第一个设备是一枚鼠标。

  在几年前购买的时候,这枚鼠标还相当高端,而且目前工作良好,美中不足的一点是接收器为USB-A,这意味着除非接上这个大笨蛋转接口,就没法在这台笔记本上使用。基于某些原因,设备生产商目前还没推出USB-C的接收器,所以就自己来改装吧。

  一切都开始于拆除内部的电路板,对于这么小的设备来说,意味着拆开USB接口本身。

拆开USB接口

  现在就能看到电路板本身很小,上面有四条覆铜。

小小的电路板

四条覆铜
  这几条覆铜形成了USB-A接口的物理触点。接下来就可以靠接线图分辨出每条覆铜的作用。外面两条是供电,内部两条是数据。

覆铜的作用

  接下来要用到一个 USB-C键线分离模块,其实就是一个焊接在一小块电路板上的USB-C母口,方便我们连接内部触点。

  这些焊盘分为了B10 B11 A7 A6 A3 A2,这些丝印对应着USB-C接口内的触点,我们来看看每一条线缆的作用。

  首先注意到的是A7和A6,这是USB2.0所用到的触点,这就是像我的鼠标这种基本设备所要用到的焊盘。这一步将要用到电烙铁和焊锡丝,第一步要为A7和A6焊盘上锡,接下来就是连线,一条旧USB线就是良好的材料,用剥线钳切开外皮,露出一段内芯。USB接线的基本原则为绿线和白线表示 USB 2.0的数据线缆。

  用剥线钳剥除两端的绝缘层,镀一层锡,因为A6表示D+,在这个焊盘焊上绿线;A7为D-,焊上白线。回到接收器,按图所以就能知道这个触点是D-,连接上白线;另一个就是D+,连接上绿线。

  模块的另一面还有两个焊盘,其中一个丝印为G,意思是接地;另一个为V,表示电压,这就是连接供电正负极的焊盘,分别为其焊接上黑线与红线。

  同样的,找到接收器上对应的焊接位置。焊接完成,理论上就可以进行测试了!

  不过还是要再三检查,确保没有连接错误。如果接线错误(特别是电源线),设备本身和被插入的设备都有可能发生损坏。先说好了,一切行为后果自负。

  不过,在完成这一切进行测试的时候,你一般都会失望,根本识别不到设备,电脑就当无事发生。这是因为USB-C需要插入设备声明自己是主机还是从机。不知为何,你能买到的大部分的键线分离模块都默认设置为主机,而不是从机。

  这个设置通过连接在公头内部触点A5 B5上的一个电阻决定,如果两个触点都经由上拉电阻拉高电位,那这个设备就是主机。反之,如果经由下拉电阻拉低将电位拉低,那就是从机。

  仔细观察模块,不难发现,实际上能看到这些电阻,他们连接电压端,拉高了脚位电压,可以直接用小刀划断电路板引线,再使用5.1KΩ的下拉电阻连接该脚位。在这里实际使用了一个4.7KΩ的电阻,不过,这不影响使用。

  鼠标一切正常,而且现在就是原生USB-C接收器了。导线暴露,电路吊挂,要克服这个缺点,建议使用Sugru万能硅胶来捏一个外壳。

  这种硅胶有各种各样的颜色,你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这次用了苹果绿,在向接口包裹硅胶的时候,注意不要把线缆碰短路了,尽可能轻柔地将硅胶挤到线缆之间,硅胶固化之后,这些线缆就相当结实而安全了。

  这是这枚鼠标有史以来第一个USB-C接收器,能完美工作,太棒了。

  这个简单的小技巧并不局限于类似接收器这种连接笔记本的设备,你可以在各种各样设备上尽情使用它,希望你能成功制作出自己的USB-C设备。

网友:
DIY就当如此

网友:
这样也行?玩玩可以,要长期使用,还是原来的可靠。

网友:
好,真不错的,学习了

网友:
动手能力强,好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
可以,厉害呀楼主,回头我自己也搞一个看一下,看上去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