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s41-70笔记本电脑不开机

楼主(2021-04-15):
今收到s41笔记本电脑一台维修开机不显示但是有背光开机电流正常,按切换大小写无反应,开始拆外配硬盘拆掉后开机按切换键有反应屏幕有点横道线,开始换屏同样的屏效果一样,但是高分屏ips的可以正常显示了,但是装上硬盘开机就是不显示,换了硬盘也是一样的不显示要么就是显示玩logo就黑了。大神们又碰到过这问题吗?是不是u挂了

网友A:
去迅维培训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迅维培训一下吧

不想学了,能修就修不行就换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