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vdd没有电流可以直接接个5V么?

楼主(2021-04-15):
显示器发白不清晰花屏的感觉,电源板驱动板排除了。hvdd没有电压,第一张图这两个hvdd一个无电压一个0。1v正常好的应该是6点几V我用屏接口附近的5伏直接叫过来能好使么?

网友A:
试试不就知道了,不知道屏电路有没有上电时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不就知道了,不知道屏电路有没有上电时序的

你说的我不懂  我怕试了烧坏

  所以来问问

网友:
屏供电我见过5伏的,没见过6v

网友:
hvdd是什么  好的板6。5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5V,那就接个5V过去呀,

嗯  后来接过去了。好使了但容易有残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