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这块显卡上的风扇接口是否改动下

楼主(2021-04-15):
朋友有块1050ti的显卡,风扇接口如下图 是2pin的,无法调节风扇转速,声音有点烦,看着主板上有4PIN的焊点,是否可以更换成4PIN的风扇接口呢?有大佬知道吗?每个焊点如何区分,有大佬知道麻烦告知下。

网友A:
不是应该自动调节转速的嘛

网友B:
就我知道的2P的也会变速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应该自动调节转速的嘛

2P没有温控,不会自动调节转速的。

网友:
两根线无法改4PIN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2P没有温控,不会自动调节转速的。

两线也有能调速的,貌似是控制电压的

网友:
这个搞一个

网友:
两线的,基本上都是寨厂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就我知道的2P的也会变速啊

一个供电一个接地,它还会自己叫自己变速?

网友:
2P和3P有的确实能,加一个三极管就行。但是这时候3P的测速是不可用的。除非主板上的电路是对12V进行开关的。但是4P又需要风扇支持....就离谱

网友:
2p也带调速的啊

网友:
供电哈可以改,增加一个三极管和几个电阻就可以,我前几天就改了

网友:
外部温控电路问题 三级管是重点

网友E:
你那显卡是有问题的,我这有一块技嘉的1050ti也是2pin的。是可以调节速度的。有种电阻叫热敏电阻。

网友:
这种显卡芯片不一定是1050ti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供电一个接地,它还会自己叫自己变速?

2p向插口,在板子上有调速电路,受gpu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那显卡是有问题的,我这有一块技嘉的1050ti也是2pin的。是可以调节速度的。有种电阻叫热敏电阻。

确实是1050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