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原理图中电阻标号的含义

楼主(2021-04-15):
请教 下图1中,从标注这个电阻的标号中能看出具体电阻值多大吗(实物电阻标称值为2.2欧)?图2和图3的又是多大呢?

网友A:
R代表欧,D算做小数点  这个应该是纬创代工的主板,都是用D代表小数点

网友:
通常的话R代表的小数点,比如0R2就是0.2欧

网友:
楼上2位说的都对,常规是用R代表小数点

网友:
说明实物你测量的电阻没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R代表欧,D算做小数点  这个应该是纬创代工的主板,都是用D代表小数点

是的老大,是纬创的

网友:
两边数字中间字母,把字母看成小数点

网友:
这都不认识、你要干嘛、买本书先了解一下

网友:
第二个316k,第三个0欧

网友:
终于看明白了

网友:
大家说的对,楼主再实际测量一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