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行VID的CPU假负载能发出VID信号吗?

楼主(2021-04-15):
如题,请问论坛高手,1151之类发串行VID信号的CPU假负载,装上主板上电后,能发出串行的VID信号(VIDSCK VIDSOUT VIDALERT)吗?能让CPU电源芯片发出CPU核心电压吗?

网友A:
不能的。 SVID要靠真U

网友:
上面有芯片吗,得解码才能用的svid,一般都是拿坏的cpu来试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的。 SVID要靠真U

哦,谢谢回复!那SVID的CPU假负载装上去是测不了VCORE的?只能测什么呢?数据线对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