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冷至尊500w电源维修 3.3v不能带负载

楼主(2021-04-15):
求修理方法 10v1000uf电容爆了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电容为啥被爆分析原因了么

网友:
更换大一些的电容,如果3.3V 是整流2级对管,也可以更换一下试试

网友:
除了电容就剩下肖特二级管 子换了一般能解决问题。

网友:
3.3V和5V是联合输出,光3.3V戴载电源会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