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故障]
新人菜鸟入门维修苹果6P触摸失灵,无触摸屏幕上方跳白线

楼主(2021-04-15):
声明修手机小白一枚,这个故障对于老手略过就行了!主要研究笔记本多一些,哈哈哈!自己打算以后连带着手机一起干,这个帖子给新手们开开胃,也证明一下自学手机维修要比常人多多坚持
故障机:苹果6P  A1524  16G
本机是自己用机,当时也是刚出7p、8的时候买的二手机虽然时过境迁,土豪金的后盖是伊拉克战损但是并无大碍,因为会修电脑麻手机咱也学着修修为这份行业还在努力的同僚们+1分!
机器问题如下:触摸有时会失灵,有时重启手机后屏幕上方会出一条白色的横线跳动。当时也没在意那么多,后来......由于消费付款时会给你带来尴尬的无比好运于是乎在压箱底某某年之后开始给它动刀,6p通病网上应该可以搜到,黑触摸虚焊或者摔过后有的掉点,而我这台机器幸运在我手里几乎没摔过也中途加焊过黑触摸用了一段时间后还是会犯老病所以加焊有时不太万能!
准备材料:某宝买的6P练手板两个,6P植锡网一张,无铅低温锡浆一瓶,快克2008、镊子等必备维修工具。
首先取下我们的黑触摸,苹果6P主板上有两个触摸芯片黑触摸我一般称它为触摸处理器,温度不要太高,8508D 350度1档助焊剂也就20.30秒左右可能是这个秒数,新人手里有板的试一下!(图片就不拍了,)取下来后和好主板的底盘一个一个的拖锡,拖完锡后开始给黑触摸植锡, 并把锡吹成饱满晶莹的程度例如这样, (我也不知道这个吹的咋样,试试吧!)然后开始焊接到主板,进行上电测试!期待惊喜。
然后开机了,电流也跑起来了,像个马一样,就是屏幕也黑了,啥动静也没了!........)屏幕底部依稀可见背光在亮,但是屏幕上除了我的潇洒脸颊其他一无所有,查了查黑触摸相关联的地方除了触摸座也没见他去显示座,很郁闷   好奇的我,不经意想起船长那会心的笑和徐老师的坚强干它就完了的话语!(这两人是我人生启蒙的教授,) 于是用手摸了摸黑触摸居然烫手,果然事情没那么简单拆下黑触摸以为没用焊接好,打了主板焊盘的值正常后不禁怀疑人生果不然我有取下了另一个料板的黑触摸(说实话,我就是懒得植锡了,干脆换个在植,而且还保险)一顿6+1的操作后焊上主板,启动电源按下手机开关0.28-0.47--------图就不拍了,内心激动而且还害怕!
没错,它亮了!它带着屏幕解锁输入密码走来了!

这场戏就这样的演完了,我看了看剧本也没有错别字而且感情投入非常的活灵活现,我也期待下一个更好的剧本,至此感谢迅维这个大平台,也感谢各位看官我们后会有期!

网友A:
加油,不干死几台怎能成为高手:daxiao:

网友:
要飞根线 不然还得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油,不干死几台怎能成为高手:daxiao:

确实,我做学徒,差点把x给干死了。单板开机10A定住不动。吓死我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先换外配测试 再搞主板

网友B:
楼主 我发现有一个错别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 我发现有一个错别字

是不是没用焊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没用焊接好?

哈哈哈哈

网友:
最好还是刮开焊盘,从m1飞根线,保险。

网友:
先不搞主板,测试外周吧

网友:
m1 脚短线 可以从 白触摸下面的一个芯片地脚引过去

网友D:
你这修法估计还是会复发,主要问题不是黑触摸IC坏,M1引脚才是故障点,飞根线装上就完美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修法估计还是会复发,主要问题不是黑触摸IC坏,M1引脚才是故障点,飞根线装上就完美解决了。

对,这是最保险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我发现有一个错别字

要得,要得!

网友:
就冲楼主这忽悠功底生意就好得很。

网友:
脚位要补线  防止接触不良出白条

网友:
这种触摸芯片的接触不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