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610d 暗屏维修 求大佬指教

楼主(2021-04-16):
点位图准备好了 下一步判断是不是37脚为背光控制  这个图纸上的定义和别的机器不一样 大佬给指教一下是不是这个

网友:
37背光开启信号 36背光调节信号

网友A:
确定是不是屏问题。再修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不是屏问题。再修电路

屏幕代换过了  就是这个原因了

网友:
37开关信号  36亮度  测测开关信号有吗  有的话换屏 没有看图纸修主板  懒得修就把开关信号接到屏供电也行   就是开机会白屏一下 客户不嫌弃就行

网友B:
测试39,40脚要有19v供电,然后37脚3.3v开启,36脚要有2.0-3.3左右的电压,就正常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试39,40脚要有19v供电,然后37脚3.3v开启,36脚要有2.0-3.3左右的电压,就正常了。

修好了  的确就是控制背光的36脚100K电阻老化了 降低到了20k左右 换了就好了 。如果供电不足应该是不会出现暗屏的现象吧?那会黑屏的,暗屏的判断依据不就是背光没开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  的确就是控制背光的36脚100K电阻老化了 降低到了20k左右 换了就好了 。如果供电不足应该是不会出 ...

暗屏,准确的说的是没有背光供电或者是背光没有开启叫暗屏。如果有屏供电,并且有背光开启,但是背光调节的电压很低,则不叫暗屏,叫屏暗。我是这么理解的。所以叫你看的几个地方都跟上面的暗屏或者屏暗的相关供电或者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