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竟然修好了2369花屏,太惊喜了

楼主(2021-04-16):
显示器发白,有烧印,不清晰拖影。我不懂电路想学习学习,测量发现一切正常只有我图中的hvdd没有电压,我知道好的板是6. 几伏我就直接从5V飞过来一条线到我图片中hvdd上,是黄色的那个点上。现在都好使了之前烧痕是在黑屏下特别清晰,现在是在浅色调下清晰白屏还看不到。不知道还有没有办法修了,不过这样已经很有成就感了我多点一段时间试试再告诉大家后续

网友A:
现在图片中黄色点位的hvdd有5V可是白色的hvdd. 依然没有电压没有影响吧? 我不懂电路求大侠告知。目前测试好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图片中黄色点位的hvdd有5V可是白色的hvdd. 依然没有电压没有影响吧? 我不懂电路求大侠告知。目前测试好使

好使就是好了,不用再纠结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使就是好了,不用再纠结这个问题了

谢谢你  后来我又找到6。5伏 飞过去了  现在显示器可以用  只不过容易有残影  一个画面一个小时不动就会有  不太重  关机或者画面动起来一段时间就好了  不知道哪里问题

网友C:
线呢?
难道是纳米级的?

网友:
边条真的不好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线呢?
难道是纳米级的?

我这说的很清楚了  我这技艺就不发我飞嗯了 太难看

网友:
嗯  现在能用了   显示器不是特别亮  一般就不爱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看不懂线呢

网友:
我这小白    你看不懂正常  不一定对没有章法 夸弄的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开关管问题

网友:
没有看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