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大神帮忙看看此供电芯片除

楼主(2021-04-16):
麻烦各位大神帮忙看看此供电芯片除了,供电,启动,开启,通信,频率设定,基准,还有什么工作条件?。。。。故障现象为,分控坏大电流击穿,把主控分控复合管全部都换了N个了就是死活不出电压!

网友:
U是台式机的我已经换了在其他板上点亮过的也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u挂了

U换过好的台式U

网友:
反馈正常吗

网友B:
电压都不产生怎么反馈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都不产生怎么反馈呀

有示波器测一下mos的G级有没有动作,也可能是反馈导致出来后保护消失

网友:
示波器在老家,要是手上有也许早就好了(●°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