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

楼主(2021-04-16):
请教,各位大神,此供电IC除了供电,启动,开启,通信,频率设定,基准引脚之外,还有哪些引脚会影响电压产生?原故障分控坏上电到1A多直接大电流击穿,把U也搞挂了,主控,分控,复合管都换了一大堆了,U是台式机的U,也已经换了在其他主板上点亮的了,就是死活不出U供电,欢迎各位大神给点建议!

网友:
cpu供电不好搞啊

网友:
有些供电芯片带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