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蓝天独立显卡供电的开启时序

楼主(2021-04-16):
机型:神舟某游戏本板号:6-71-nh5e0-d02b
故障:开机进系统风扇狂转后报警断电,进系统设备管理器认不到独立显卡。。。
   拆机看见有人维修过显卡的转换供电芯片,可以忽略不记。。。发现所有的显卡供电没有。。。后来查到DGPU_PWR_EN无开启信号。不知道要什么
条件才能开启?有相关经验的请指教!12pin0v,6pin0v,7pin2.5v,此芯片换过,南桥换过,bios刷过原故障。。。

网友:
补充一下,设备管理器里面显示pcie不正常。。。

网友:
没有大哥指教一下吗?: gpu_event#是个干啥的信号?

网友:
KBD....看不懂、、、

网友A:
交换一下显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交换一下显卡试试

显卡换不起,芯片八九百…还不知道是不是新的?

网友:
论坛有屏蔽显卡的办法,屏蔽了就行了!换显卡做好你赚钱,做不好你白干!

网友:
显卡不用换,今天修了个联想10代i5mx350显卡的,也是没有这个这个信号,显卡上个维修员也换了,你这芯片这个信号的箭头是输入说明不是这个芯片产生的,我修的是一个1.8vga电压再转化1.8v给GPU的mos管损坏,GPU有了这个1.8的供电才发出这个信号去开启主供电再开启显存供电

网友:
图纸发出来瞅瞅

网友:
你这显卡肯定不识别吧?那就查显卡供电芯片 条件 开启 FB PG

网友:
显卡每组供电有开关跳线 全拉高 看哪组不正常 遇到过组合管坏 不出显卡所有供电

网友:
看U8第6脚有没有 或者有没有瞬间闪下 第四脚也得有

网友:
6脚没有,示波器看过的。。。显卡供电瞬间都是没有的。。。4脚没有,因为它的开启信号在14脚

网友:
看看1.8v 转换给gpu的供电

网友:
蓝天的板子不好修啊。。。。

网友:
显卡驱动打感叹号了

网友:
显存电路了吧

网友:
1V8_RUN-NVVDD_L-NVVDD_SPEX_VDD or 1V8_RUN-NVVDD_LNVVDD_S & PEX_VDDPEX

网友B:
这个板前几天也弄过 也是显卡无开启信号 但是我的不能亮   最后也是换了桥 没弄好 最后还把桥搞死了 这板子么图纸 不知道他信号怎么出来的  也没有时序  你的图纸应该也是只能看  但是对不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前几天也弄过 也是显卡无开启信号 但是我的不能亮   最后也是换了桥 没弄好 最后还把桥搞死了 这板子 ...

你这属于不跑码,显卡供电最后才出的,这种情况基本都是CPU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属于不跑码,显卡供电最后才出的,这种情况基本都是CPU问题

跑码了  示波器测过  BIOS也刷过  也有可能像你说的  可能没跑完吧  你没显卡供电能亮机 我的就不行  CPU也有可能没出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码了  示波器测过  BIOS也刷过  也有可能像你说的  可能没跑完吧  你没显卡供电能亮机 我的就不行  CPU ...

就是CPU问题,都不用想 ,散热不行,时间久久坏CP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