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R7 260X 2G显卡修复

楼主(2021-04-16):
     个人是业余电子爱好者,看了好多论坛内的文章,最近显卡涨疯了,某收了两张卡,这张260X,故障原因为不亮机!
       到货后发现,PCB板一片狼藉,都是灰,清理后,发现C通道显存背侧PCB掉了一个贴片电容造成单侧焊盘损坏,找了一个光驱里面的PCB料板拆一个补上后还是不亮机。
       用集成显卡测试显存PASS,也能认到核心,再查供电,5V,12V,3.3V,1.8V,1.5V,0.9V都有,感觉有戏,就再次检查PCB板,万用表测量发现金手指上的小耦合电容腐蚀了三个,把自己的亮机卡拆了三个进行更换,然后下载了一个BIOS用烧录器刷了下,居然亮机了!
       看来主要问题还是Bios问题在捣鬼,业余选手主要是经验少,思路不太明确!现在能正常亮机使用了,烤机也正常!
       感谢坛子,一直潜水,希望能和大家多多交流!

网友:
赚到了!今天还帮个同行修了张杂牌R580-8G ,同行反手就卖了2400看的我一脸懵!

网友:
不错。。。

新世维电脑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A:
现在手上有张一样的  拆掉散热器就正常  装上就不能亮机   偶尔可以亮机   正常进系统   玩游戏都没事     求思路

网友:
现在到处是修显卡的,哈哈

网友:
厉害, 那个测试软件到底怎么用啊,机都开不了怎么运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手上有张一样的  拆掉散热器就正常  装上就不能亮机   偶尔可以亮机   正常进系统   玩游戏都没事     求思路

核心虚焊了,应该是pcb板有点变形,散热器装上压到核心接触不良

网友:
一窝蜂的上

网友:
真行,谦虚了朋友。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核心虚焊了,应该是pcb板有点变形,散热器装上压到核心接触不良

嗯  直接BGA 就好了

网友:
看了楼主帖子 想起原来也有一张一样的显卡。能开机但进系统蓝屏,想着是否核心虚焊了,热风枪简单加热一下,可进系统了,但玩游戏一会,又蓝屏了。第二次再风枪,直接不亮机了,水平也不行,就丢一边了。看来要找出来再检查一下了。

网友:
楼主问你个问题,插了独显,集显那里不就不显示了吗,怎么用集显测的,帮忙解答下,一直困惑啊,是调BIOS切换独显集显吗,还是说交火主板?谢谢啊,帮忙告知下

网友:
就这还是个人爱好者吗?

网友:
蓝宝石也是两千年出了出来的。在之前都没有这个牌子。

网友:
都是代工慢慢做起来了。

网友:
在早期的维讯只有主板维修,显卡维修,20多年没来逛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