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19-1 原厂BIOS

楼主(2021-04-16):
17519-1 原厂BIOS,X宝购买,原机故障开机插不插内存都报警,刷完后故障排除

网友A(2021-05-27):
我这主板不通电。待机有3.3V。没有5V。开机针3.3V正常拉低。就是不上电。此电源插电就有12V输出。

网友(2021-07-06):
引用 网友A:
我这主板不通电。待机有3.3V。没有5V。开机针3.3V正常拉低。就是不上电。此电源插电就有12V输出。

修好了吗?是不是桥坏了?

网友B(2022-06-06):
还是不行,报警点不亮

网友(2022-07-25):
还是点不亮,一样的

网友(2022-10-24):
下来试一下

网友:
我的好像CPU不发热,看BIOS刷过

网友(2023-11-08):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行,报警点不亮

我的也是 ,刷了也是一样 报警

网友(2024-04-23):
我的电脑也是报警三长两短  刷了bios还是报警 不知道这款主板哪里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