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下,像这样的电阻怎么识别。有多少欧?谢谢。

楼主(2021-04-16):
求高手指点下,像这样的电阻怎么识别。有多少欧?哪边为第一环?
位置在:300V大电容正极到这个电阻,下面还接有3.3M欧和1.2M欧,进TNY278PN第一脚。

网友A:
电阻(民用品)最常见的误差---就只有1%或5%的误差,
第五环的误差代码颜色---要么是棕色,要么就是金色,其它颜色的就理解为是温度系数的意思就行,不重要。

网友:
直接上色环电阻计算器呀

网友B:
凡是有金银环的肯定是右边,自左开始读数。另外,最后一环与前边的距离远

网友:
4.7欧电阻。。。。。。

网友(点评):
非常正确

网友:
明显是绿色,没黄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仔细观察,关键两边距离差不多,白环好像没有用,这个4.7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哪 绿5紫7.。。。。

黄4紫7..。。。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凡是有金银环的肯定是右边,自左开始读数。另外,最后一环与前边的距离远

这个没仔细观察,关键两边距离差不多,白环好像没有用,这个4.7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哪 绿5紫7.。。。。

网友:
引用 网友D:
4色环,绿紫金金。。。。。。。

谢谢

网友D:
4色环,绿紫金金。。。。。。。

补充内容 (2021-4-17 20:40):
更正,应该是黄紫金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左边为第一环。。。。

有2个金怎么解释啊,后面还个白。绿紫金金白 吗?这算几色环。。。

网友D:
左边为第一环。。。。

网友E:
0.46欧保险电阻,待机5ⅤIC的保险电阻,IC肯定坏了,这个经常换

网友:
这个电阻可以用电阻色码计算器

网友B:
记住黑0,棕1,红2,橙3 ,黄4,绿5,蓝6,紫7,灰8,白9。分四环电阻和五环电阻,四环电阻是前2环是有效数字,第3位是10的幂数,最后一位是允许的误差(金5%,银10%,无20%)。五巩固电阻是前3位是有效数字的精密电阻,其余同四环。如倒数第二位是金银环,金是指负10,银是批负100.

网友:
校正一下,倒数第3位如是金银环,是指负10,负100

网友:
这个是电感,你马云家搜一下

网友:
黑粽红橙黄绿蓝紫灰白金银

网友F:
0.67欧,电源热地电阻

网友:
0.57欧姆的,发错了

网友:
色弱,色环费劲

网友:
黄紫金金白,4.7 假五色环

网友:
引用 网友E:
0.46欧保险电阻,待机5ⅤIC的保险电阻,IC肯定坏了,这个经常换

嗯,我刚接触电源,IC TNY278已经阻值很小了。直接拆了,顺手量了下电阻发现了这个看不懂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F:
0.67欧,电源热地电阻

直连滤波大电容正极。

网友C:
确实,我对色彩不敏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住黑0,棕1,红2,橙3 ,黄4,绿5,蓝6,紫7,灰8,白9。分四环电阻和五环电阻,四环电阻是前2环是有效 ...

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民用品)最常见的误差---就只有1%或5%的误差,
第五环的误差代码颜色---要么是棕色,要么就是金色, ...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我对色彩不敏感。

我也是啊,所以还是用表测一下啦  读半天费劲

网友:
0.47欧 黄紫金金

网友G:
用个5欧代替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个5欧代替即可

找了个4欧左右的代替了,起到保险电阻的作用。

网友H:
看到了最后,不知道楼主修好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到了最后,不知道楼主修好了没?

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