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78LMT-S2维修,

楼主(2021-04-16):
技嘉GA-78LMT-S2维修,不跑马,cpu不发热,各项供电正常,偶尔能开机,开机后使用正常,无法用开关键关机,长按也不能关机。检查发现,cpu左上角Q9 Q10温控异常,拆下来后可以开机,料板拆件更换,然后又不显示了,继续查发现连接Q9电阻阻值变大,更换1k电阻后问题解决,开关键不能关机问题也一同解决。 #主板#

网友:
不错的经验,有图纸吗?想下载一份看看。还有焊前可以先把散热器支架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