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9X79 LE rev1.01奇怪的BIOS故障

楼主(2021-04-16):
主板型号:华硕P9X79 LE rev1.01
故障描述:故障1 开机后内存指示灯亮,必须要按Memory OK 按键强制才可以进入bios和运行系统
      故障2  官网说明可以支持V2 CPU 但是实际安装上V2 CPU后CPU亮灯不跑码
就是这个红色的灯,每次关机后再开机都必须要按Memory OK 按键,不然就不运行。bios刷了很多遍,完全没效果。       故障3  bios设置超频选项 OC tuner 进入菜单后没有内容,点确定后主板就无法正常进系统工作

网友:
前段时间修过一片,点不亮的,CPU供电散热片底下的小六脚坏。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网友:
遇到过一片2 3类似的P67,E3V2放上去锁不住睿频,25K也无法超频,最后用同型号另一片提取出的BIOS刷好了。可能是ME更新失败

网友:
桥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这是什么道理,愿闻其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