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映众gtx970的1.8v供电芯片是哪一个

楼主(2021-04-16):
求大佬指点一下映众的这个970显卡的1.8v供电是哪一个,现在是核心,显存电压没有出,5v和3.3v是有的,不知道是哪一个是1.8v的转换芯片,本人刚刚接触显卡维修请各位大佬们指点

网友:
核心供电芯片的EN脚有1.05v的电压,这电压正常吗?

网友A:
正常的  显存供电14.-1.6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  显存供电14.-1.6左右

但是核心电压不出啊,强行把EN拉到3.3v还是不出核心电压,不知道是不是pwm芯片坏了

网友:
芯片坏的可能很高  核心没有问题的情况下

网友:
970没有1.8V哦

网友(2021-05-31):
1,8基本上都是八角芯片类似bios芯片一般是APAW开头的第六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