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3 3579 进水、清洗完、开机1.2a掉电

楼主(2021-04-16):
直接说问题吧!省去中间维修一天的过程、
中间抓过RSMRST\ALERT#\CPUPWRGD\都是 SLP_S3先掉电、
最后抓显卡的pg 发现了问题、
显卡的PG先掉、正常是slp_s3先掉、
检测显卡的供电、正常、但是mos管的供电脚位、有两个滤波电容腐蚀、一个开路了!
最后更换ok

网友:
  这种问题没示波器还真不好修

网友:
提供了新的思路,谢谢大佬分享!

网友A:
上次一台机器抓到RSMRST先掉后就没思路了,供电没掉!留下了遗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一台机器抓到RSMRST先掉后就没思路了,供电没掉!留下了遗憾

待机啊!rsmrst 查待机条件

网友:
这示波器 应该是ds1102z 数字荧光

网友:
问楼主一个问题:一般触发即掉电,电流能跑到1A左右很迅速掉回待机。这种问题的维修思路,拿示波器去对比什么信号或供电?

网友:
这就体现出示波器的重要性了

网友:
2MS还能看出这么大时间差,哈哈

网友:
看完了以后。看看我落满灰尘的示波器。。哎。

网友:
这种问题 高手才能弄啊

网友:
这是高手哦

网友:
示波器一直没学会